[求助] virtuoso有没有断点续跑的功能

楼主(2018-12-18):
比如说我在一次仿真中把所有节点电压都保存下来,然后在下一次仿真中,load这些电压再继续跑可以吗?

网友:
有的 只针对tran spectre手册搜checkpoint或者rec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6-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非常感谢!

楼主您好,可以指导一下怎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指导一下怎么操作吗

在这里

网友B:
Spectre直接跑的仿真怎么进行断点续跑呢,没有用A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直接跑的仿真怎么进行断点续跑呢,没有用ADE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网友(2022-07-06):
请问这之后是把这个勾选之后生成的文件的路径 填写到Tran—options—states file—recover里 然后直接run吗? 需不需要其他设置呢?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