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见的自偏置的启动电路

楼主(2018-12-18):
我在拉扎维的书上学习到一个自偏置的启动电路,但是这个电路是否只是在启动的那一刻 或者说电源的抖动的时候 能把它拉出间并点 然后启动电路断了以后 并没有什么检测的反馈 假如有干扰使得这个电路又重新进去一个稳定的零状态 启动电路也无法再次启动。是否有其他更好的 关于自偏置的启动电路呢?希望大神们能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启动电路会一直在工作,不会跑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启动完成后,M5应该关断吧

网友:
电路启动完成后,M5bu关断

网友:
电路启动完成后,M5关断

网友B:
M6的栅极接M1的栅极,可解决LZ的担忧

网友(2019-06-10):
拉扎维自己的解答:电路正常工作M5是关断的,但需要设置参数令Vx<Vth。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B:
M6的栅极接M1的栅极,可解决LZ的担忧

正解。

网友(2023-11-20):
拉扎维书上461页,确实有介绍,摆脱了简并偏置点后,并且满足那两个电压不等式,就可以保持启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