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电感的理解

楼主(2018-12-18):
想请教一下,图中的有电感电路是如何理解的?

基本的有源电感的结构为;

网友:
chapter2-Active inductors.pdf (1.01 MB , 下载次数: 378 )

只要是阻抗随频率增加的,都可以看做是有感性的。
比如附件里的实现方法。

网友(2019-06-17):
我觉得挺奇怪的,如果强行理解:把gate接地那个P管理解成电阻。对于load里主要的那个P管,小信号时drain通过那个近似电阻再通过疑似source follower回到gate上,这样DC时近似成一个diode。。

网友(2020-08-04):
有用,优秀

网友(2018-12-19):
chapter2-Active inductors.pdf (1.01 MB , 下载次数: 379 )

只要是阻抗随频率增加的,都可以看做是有感性的。
比如附件里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