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的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8-12-19):
求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阻,不考虑二阶效应,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不考虑衬底效应和沟道调制效应时输出电阻为RD

网友:
RD并上ro+(1+gmro)R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画他的小信号图,发现还有Rs和gm啊,为什么只有R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考虑了二阶效应吧

网友:
三楼答得是对的,但是一般 (gm+gmb)ro*RS+ro会远远远大于RD的,所以并联出来就是RD了

网友:
1.
忽略二阶效应时,小信号模型如上图所示,先不考虑RD;

V1/Rs = -gmV1
=> (gm+1/Rs)*V1= 0
=> V1 = 0;

有Rs上的电压为0,电流源gmV1的大小为0;

R1 = Vx/(gmV1)为无穷大。

所以输出电阻不考虑二阶效应时为Rout = R1//RD=RD。

2.
先考虑二阶效应,输出电阻Rout = [1+(gm+gmb)Rs]ro + Rs,

可以看成是Rs与R2 = [1+(gm+gmb)Rs]ro的串,忽略ro,gmb,

有R2为无穷大,导致Rs上电压为0,与1中结论一致。

最终的输出电阻也是RD。

网友:
求输出电阻的方法:将输入端的电流源开路,电压源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分析的很详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