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画螺旋线spiral

楼主(2018-12-19):
大牛们帮忙看一下,virtuoso怎么画出螺旋线,看每一个segment像是polygon画出来的。

网友:
这不是蚊香么,virtuoso没有自带可以直接画出这种图形的功能吧

楼主:
这个是foundry 厂提供的,不知道咋画的,不会改呢

网友:
modify corner可以搞出来

网友:
半个圆环拼出来的,应该不是螺旋线

网友:
看我的作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强啊

网友:
画图里面可以画若干个同心圆环,然后沿圆心切掉一半,另一半复制到上面平移一点,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不知道大神有其他好方法不

网友:
网上搜搜,都是用skill写程序搞的。不过我想不起来例子在哪个目录里面了。

如果用的laker,因为用的是TCL语言,就找下安装目录下的demo,里面有个文件叫leoSpiral.tcl,load后,就可以画了,可以自己打开这个文件学怎么写这种程序。示例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但学习入门肯定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画了,用create path + enter points 画标准螺旋线,其实可以画任意函数曲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那个enter points 对话框中怎么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excel把螺旋线的横纵坐标算出来,然后整理一下格式,拷贝进去

网友:
这是变压器吗 还是电感

网友(2019-01-28):
请问enter point这一步是怎么实现的?没见过这种先进的操作,想学习下

网友:
create path + enter points 这个怎么调出来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用的脚本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特別~

网友(2019-05-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画了,用create path + enter points 画标准螺旋线,其实可以画任意函数曲线。 ...

您好,我想问一下 enterPoints 的使用方法,我需要实现多输入的函数,计划用enterPoints 实现,但是学习了一下,enterPoints 并不像 enterPoint 那样容易使用,请问 enterPoints 怎样在skill 中获得有限个点?比如三个点。

网友(2023-03-08):
求教楼主如何画出的,感谢

网友:
想学习一下,请教如何画的,感谢

网友:
求大佬赐教

网友:
想学习一下,正在学习做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画了,用create path + enter points 画标准螺旋线,其实可以画任意函数曲线。 ...

插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