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级环境下UVM验证USB vip问题求助

楼主(2018-12-19):
刚开始接触UVM不了解怎么发激励,先参考VTB里面的test2激励,进行BULKIN传输测试。

系统级基于UVM环境验证USB vip,xhc相关工作都用c代码实现,IP模拟device设备。测试程序流程为:xhc initialization->port connect event->enable deviceslot->issues address device command->issues a configure endpoint command->hoststart the bulk In transfer。设备枚举能够完成,现在host start thebulk in transfer这一步UVM报错,有遇到过以下错误的同仁吗?

网友(2019-01-31):
你用的是s家的V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9-07-02):
你好,请问如何用usb vip验证一个usb模块?usb模块:usb 2.0  series interface;

现在用dw_vip_setup生成了basic_sys的example,里面例化了两个usb agent(host ,device),通过hdl interconnect 连接起来。
请问我要验一个自己的usb(host or device)模块,应该如何做?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B(2020-05-27):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用s家的vip发起stream传输?我现在的情况是,vip发了一个fffe然后device发nrdy,再然后就发流为1的data,device发nrdy,之后就循环这个过程,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0-07-05):
问个问题,“enable deviceslot” 这一步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D(2022-06-15):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用s家的vip发起stream传输?我现在的情况是,vip发了一个fffe然后device发nrdy,再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是host 发起stream传输,STREAM ID 是fffe, VIP 回的是NRDY, 后面没有接着回ERDY,这种情况是VIP那个配置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是host 发起stream传输,STREAM ID 是fffe, VIP 回的是NRDY, 后面没有接着回ERD ...

你的vip是host还是device?我之前用vip是作为host,所以erdy是device发出来的。如果vip作为device,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vip是host还是device?我之前用vip是作为host,所以erdy是device发出来的。如果vip作为device,我不 ...

vip做为device

网友D:
VIP 的问题,有点不好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P 的问题,有点不好debug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他的tansfer里面应该有变量可以控制吧,可以看一下文档,或者问一下新思的FAE

网友(2023-10-30):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device_address没有更新,但是不知道怎么更新

网友(2024-01-16):
老哥这个log的语法高亮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