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海力士 0.18 BCD工艺,HFP层次的作用?

楼主(2018-12-19):
请教给位用过Hynix 0.18 BCD 工艺的朋友,HFP(主要存在高压管poly下面)层次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的大神。

网友A:
。。。
你这样找“用过Hynix 0.18 BCD 工艺的朋友”,是不是有点碰运气的感觉呢?
工艺文档里应该有各个层次的说明的,你可以找到HFP这个缩写的含义。
如果你知道这个HFP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作用,那么你可以画个剖面图指出它的位置,其他人就好跟你讨论了~

一般高压LDMOS管poly下可能存在:氧化层,有源区,漂移区,双扩散区,阱,深阱,埋层,衬底……

网友B:
文档注明HFP:HTO Field Plate layer  应该就是高压管的氧化层,以前我就这样理解然后没深究了
刚又仔细查了下发现这个层次并不存在于所有高压管的氧化层中,比如DEMOS,20V/24V/30V都有,反而40V没有,就去查看DEVICE GUIDLINE,看了器件剖面图就明白了,不同耐压器件的栅氧化层都不一样的,有的是SPO有的是HFP和STI结合有的就是STI层,这些管子的Vgs都是5V,Vds各不相同,所以Vdg随器件耐压能力增强变化。
以上是个人理解,不懂电路,只从版图和层次上分析的,希望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2019-12-18):
Design rules 能发一份学学吗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A:
。。。
你这样找“用过Hynix 0.18 BCD 工艺的朋友”,是不是有点碰运气的感觉呢?
工艺文档里应该有各个层 ...

你好,大神和见到此帖子的大神...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具体如下:
1、最近我也在用Hynix BCD的工艺,也看到了楼主说的这个HFP(HTO  Field Plate layer)的,这个层次,究竟是有什么作用我不是很理解。如下是PDEA30和PDEA40器件的剖面图,一个有HFP的层次,一个没有,能给我讲讲为什么不一样吗?
2、PRE和KEY这两个层次有什么作用,能给我讲讲吗?参见图片PRE和PRE_KEY?

PDEA30

PDEA30

PDEA40

PDEA40

PRE_KEY

PRE_KEY

PRE

PR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档注明HFP:HTO Field Plate layer  应该就是高压管的氧化层,以前我就这样理解然后没深究了
刚又仔细查 ...

你知道PRE和KEY这两个层次的作用吗?这两个层次和器件无关,感觉是晶圆在做生产的时候对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PRE和KEY这两个层次的作用吗?这两个层次和器件无关,感觉是晶圆在做生产的时候对位用的。
...

你好,“大神”不敢当,我版图出身,对工艺和器件的理解算不上专家,把一些浅显的理解拿出来,希望能对你有一点帮助吧。

1.1 我没用过海力士的工艺,这里的“HFP”,我也是第一次见,看其位置,推测其就是厚的场氧化层,俗称“鸟嘴”,是一种(电)场释放结构,通过增加栅和漏之间的距离,降低之间的电场强度,防止栅氧击穿。具体作用3楼给出的解释很不错。作为补充,可以参考《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P419,“扩展漏区NMOS晶体管”这一节下的一段。
1.2  30V和40V的器件结构为什么不一样?我不了解工艺细节,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HFP“鸟嘴”结构应该可以满足PDEA30中的耐压要求,但是对于更高电压的器件恐怕力有不逮。PDEA40中的新结构可以实现更高的耐压。
    PDEA40的新结构为什么可以不使用“鸟嘴 ”就实现了更高的耐压呢?我找到了一个专利:高压P型LDMOS器件及制造方法,可以作为参考。
2.1 PRE和KEY这两个层次有什么作用?我和你的理解是一样的,用于后续MASK的对位,我见过一些工艺只用一层对位,常见的名称是“Zero”,这里第一次见到用两层对位。

网友(2020-12-07):
文档上传来看看

网友(2021-03-23):
请问你用海力士eph工艺有用到60Vnldmos吗?你们高压esd怎么样?能过2kv吗?我也在用这个工艺,想请教下

网友(2022-07-26):
HTO Field plate (HFP) RESURF (reduced surface field) technology for High Performance HV devices. (increase the
breakdown voltage and improve the on resistance of DEMOS and LDMOS)

网友:
对准用的,类似DB工艺中的zero层

网友(2023-07-05):
工艺文档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