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40bit地址DRAM不连续问题

楼主(2018-12-20):
各位大神:
    《Principles of ARM® Memory Maps White Paper》中,如果选用40bit的address位宽,建议的DRAM空间有三个不连续区间:
[2GB,4GB],[34GB, 64GB],[544GB, 1024GB],请教:
1、DRAM空间这样划分成不连续的原因是什么?
2、如果有一条8GB的DDR,是否允许前2GB落在区间[2GB,4G],后6GB落在[34GB,64GB]?
3、如允许,地址转换怎么实现?分段减?
4、地址转换在SOC系统一般由CPU、互联结构、还是memory controller负责?

网友:
学习一下。memory controller 可以实现 非连续系统地址到 连续的DRAM 地址的映射。

楼主(2019-01-24):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