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电阻参数时,MOS管的gate之间提出KΩ量级的寄生电阻,求助

楼主(2018-12-20):
一个简单的模拟电路小模块,在使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做后仿,寄生电容比较正常。但是在提取寄生电阻时,电流镜的几个镜像管子的gate之间提到一个约7KΩ的电阻。电流镜如图所示 webwxgetmsgimg (1).jpg

提取的电阻连接关系如下图
这个60   20的电阻应该是线电阻了,这个两个gate之间的电阻应该怎么理解?是需要修改starrc的设置吗?

感觉寄生参数提到这么大电阻是不正常的吧,没用过poly走线,正常的金属走线,虽然是最小线宽。但是长度只有10um左右

网友A:
设置 REDUCTION NO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A:
设置 REDUCTION NO

starrc设置为“REDUCTION YES”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谢谢

网友(2022-12-12):
后来怎么解决的呀?我现在也遇到寄生电阻1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