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ulse Width violation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8-12-20):
如题,Pulse Width violation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该如何去解决呢?Vivado时序报违例的点也很奇怪哦,在SRL16E/CLK这些Lib Pin上,Location是在SLICE_X189Y511等位置(举例),逻辑上的Pin是在代码里的clk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特来请教下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门控时钟逻辑,可以实际追一下这些clk的激励是哪里?如果是一个clkgate,再看看EN哪里激励的。另外也看看这些pulse是正常时钟宽度变短还是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这一个时钟切换逻辑是通过assign ? : 语句实现的,这个肯定会引入毛刺吧,本来在芯片上会有专门的器件,但是在FPGA上时没注意就用这种方式了,后来把这个assign ? : 语句改为xilinx的bufgmux_ctrl来实现。虽然在最后的网表中可以看到,不管是assign ? : 方式还是bufgmux_ctrl方式,最后都是用bufgctrl来做的,只不过接线不一样,这个我看下手册看看这个时钟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现在版本里没有pulse width的违例了,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怎么修这个违例,以及为啥会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时钟切换/门控/毛刺的影响吗?

网友:
我做IC的,遇到的情况大概都是如此,一般很少遇到这样的违例。FPGA的话,约束相对容易做,这种问题可能不是时序导致的,有可能就是组合逻辑带来的影响。而且你也要分析毛刺本身,是 周期性的还是突发性的,才能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有时门控不妥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或者组合逻辑导致的?之前看了下资料确认了这个问题是由于,在FPGA上DISABLE了芯片代码的MUX逻辑之后,用assign实现,导致FPGA在综合实现时的MUX未做特殊处理,sel信号一来,时钟马上就切换,会有问题。现在采用xilinx的mux器件后,在sel变化时,它不会马上切换,会等待切换时钟一个"1"->"0"的跳变之后,才会切换时钟,这样,pulse width就没有报violation了。

楼主(2019-02-28):
贴一个关于时序报告的帖子,共勉。如何阅读 Vivado中的Timing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