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寄生电容电容CDD,CSS,请大家解疑?

楼主(2018-12-20):
MOS管寄生电容电容CDD,CSS,请大家解疑?

楼主:
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是BSIM model的提取参数。可能有物理意义,也可能只是为满足数学模型尔设置的。你可以参考伯克利的SPICE模型。

网友:
看过帮助也不是太明白,说是D极电荷积分算出来的电容值,不知道有啥物理意义?还是说相当于D极等效电容?同求高手

网友:
BSIM model manual 里面有解释。我是看那个看懂的。嗯嗯。

网友(2021-07-22):
Cgg - Cgd - Cgs - Cgb=0;
-Cdg+ Cdd - Cds - Cdb = 0;
-Csg - Csd + Css - Csb=0;
-Cbg - Cbd - Cbs + Cbb = 0;

网友(2021-12-01):
请问,参数表中Cdb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说Cjd才是漏极结电容的话。

网友A(2023-06-14):
Cdd表示管子在漏端产生的总寄生电容,Css表示在源端产生的总寄生电容

网友(2024-01-13):
既然Cdd表示管子在漏端产生的总寄生电容,Css表示在源端产生的总寄生电容
同时有-Cdg+ Cdd - Cds - Cdb = 0;
那么,Cjd表示的漏端结电容和Cdd有什么关系吗?按道理总寄生电容应该包括Cjd。但是从Cadence中提取的参数显示-Cdg+ Cdd - Cds - Cdb = 0,Cjd>Cdd,做运放等电路设计评估时,D极的有效电容是应该用Cdd还是用Cjd?

@小泉来袭IC

网友(2024-04-23):
学习一下,请问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2025-11-08):
引用 网友A:
Cdd表示管子在漏端产生的总寄生电容,Css表示在源端产生的总寄生电容

想请教一下,他这种把Drain或者Source到不同端口的电容加一起得到总寄生电容,在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会有什么参考意义吗?因为我平时主要关注的还是Cgs,Cgd,Cds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