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和vcs_mx有啥区别 ?

楼主(2018-12-20):
请教,有谁知道 vcs和vcs_mx有啥区别 ?
vcs_mx的mx的含义 是指的verilog和vhdl的混合仿真吧 ?
有的说  是 数字、模拟的混合仿真,对吗 ?

网友:
mx的含义是指的verilog和vhdl的混合仿真
数字、模拟的混合仿真可通过VCS AMS实现,也就是VCS+Custom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