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输出到-75V

楼主(2018-12-20):
请教各位大神,LDO初学,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下面问题:
我仿真瞬态响应的时候,用ipwl负载电流从0到400uA或者1mA到0,设置转换时间是200us,仿真正常;但我设计10ns或者100ns的时候,输出就从-50到-70V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说,是带宽不够?还是有其他原因吗?多谢了

楼主:
仿真时间设为10ns 或者100ns

网友:
    用电阻加开关仿,不要用电流源。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不符合实际模型

楼主:
用电阻加开关仿,不要用电流源。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不符合实际模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

网友(2019-01-21):
不要直接用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电阻加开关电路是如何搭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analoglib里面有switch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