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st sequential

楼主(2018-12-20):
请教一个问题,tmax工具可以推fast sequential的pattern,capture周期是2到10,我的问题是正常capture都是一个周期,ATE怎么处理fast sequential的pattern的,是不是scan eable拉低后,等待2到10个周期再给一个capture脉冲?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似乎不是等吧, SCANEN拉低后, 有2~10个capture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我自己dump 波形看下了,验证我的猜测是对的,比如2-cycle,那么scan拉低是等1一个周期,在145的时候给一个plus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种模式的仿真结果. 从Fast seq的pattern里就能看到,  每条pat里capture proc都被调用了好几次, 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capture clock。 电路原理上也不可能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write_pattern  fast_seq.stil  -format STIL  -replace -unified_stil_flow  -serial  -type  fast_sequential

然后vcs直接跑serial的仿真,看scan_enable和scan_clock的波形

网友:
set_atpg -capture_cycles X 设的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atpg -capture_cycles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