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divider 求助

楼主(2018-12-20):
各位大神,最近在仿真CML的二分频电路,在ss工艺角-40摄氏度时,CML 分频器的输出信号的幅度会随着时间变化,需要增加输入信号的摆幅才能正常工作。但是VCO的输出摆幅有限,即CML分频器的输入摆幅有限制,想请教大家,这边输入摆幅在设计的时候应该如何折中?或者大家有没有CML分频器设计的文档推荐,谢谢各位啦!

楼主:
继续求助,后仿的时候CML分频器的工作频率下降,导致不能正常分频,版图的寄生已经没有办法减小了,求助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CML分频器的工作频率呢?尝试了减小R也没有什么效果,ff工艺角还会不工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都是怎么解决的呢?求助(>﹏<)

网友:
工作频率多少?频率低的话用电阻应该还好啊,频率高的话可以尝试用电感做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5g的分频器,前仿没有问题,后仿一直不行,唉

楼主:
再顶一下,求助~~

网友B(2019-01-28):
input输入设置为10nV,仿真出来一个频率,叫分频器的谐振频率,这个指标可以给你指引。5G输入频率,这个自谐振频率要能到2.5G左右,性能最佳,或者稍稍大于1/2的输入频率,调到2.6GHz,基本上corner能覆盖。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B:
input输入设置为10nV,仿真出来一个频率,叫分频器的谐振频率,这个指标可以给你指引。5G输入频率,这个自 ...

请问以下这个input是用vdc设置为10nV嘛,还是用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