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Ken Kundert文章Modeling Jitter in PLL中的VerilogA代码报错

楼主(2018-12-21):
使用该文章的带Jitter的分频器的VerilogA模型,在spectre里仿真,结果报错(出现负延迟),去查了下VerilogA的help文档,里面说transition()函数的delay必须是非负数,但是为啥Ken Kundert的代码里的延迟出现了负数呢?如果这个方法不行,应该怎么去模拟时钟的抖动呢?希望有大神指导!

网友:
加个正的offset?

网友:
transition()函数的delay必须是非负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Ken Kundert的VerilogA代码岂不是有错,$dist_normal()产生的随机延迟有正数也有负数,把这个随机延迟用在transition()函数里仿真就会报错。另外,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模拟输入参考时钟的随机抖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