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两个时钟频率差太多,DC怎么设置成同步时钟?

楼主(2018-12-21):
请教两个时钟频率差太多,DC怎么设置成同步时钟?
Warning: Paths from startpoints clocked by clock 'clk_50MHZ' to endpoints clocked by clock 'clk_500HZ' may be unconstrained because the ratio of clock periods exceeds the expansion limit (1000). (TIM-276)
--

网友(2025-04-11):
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
500Hz的时钟。。。确定不是500M?

网友(2025-07-01):
请问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A:
500Hz这么低频的吗?能否把500Hz的时钟路径,按照5MHz去约束呢?这样既能够实现同步检查,timing 也能够cle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Hz这么低频的吗?能否把500Hz的时钟路径,按照5MHz去约束呢?这样既能够实现同步检查,timing 也能够cle ...

这个是正解

网友(2025-08-09):
不用设,默认就是同步时钟。
然后这个warning是在展开common period的时候,最小公倍数超过了1000 T,只是告诉你需要接受在edge chosen角度的微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