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blackBox lvs验证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22):
顶层模块(test)版图如图所示,一个工艺厂提供的标准门单元(AN2D0),一个空的黑盒子模块(test1),test1模块内画金属打了pin。

电路没有sch,只有cdl网表,见下图。

使用calibre时,LVS BOX test1,然后拿上面的cdl网表与版图做LVS没有问题。

但是使用assura时(也已将test1声明为blackBox),LVS不能通过,报告显示说黑盒子模块test1里多了三个pin,因此整体版图的pin与电路对应不上。不知道为什么会报这种错误?是网表写得不对还是Assura软件哪里没设置好?

附上结果图

网友:
遇到过多出一个pin的,是psub端,线路也设一个就行了。多3个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