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倍压电路设计ADS仿真和实验测量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8-12-23):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们:

我需要使用MACOM的MA4E1317二极管设计一个5.8 GHz的倍压器,这个二极管我之前使用过,根据以往的经验MACOM提供给我的模型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电路的框图如下所示:

RF信号是由siggen产生的纯音。匹配电路在测量时通过PNA凭经验确定,以确保回波损耗大于10dB。在ADS仿真中,匹配电路是用理论模型的感应器和电容器,从而获得良好的回波损耗。两个电容的选择基本是选择足够大的电容。当输入功率水平约为-3 dbm时,Rload等于40k欧姆,这个数值是为了电路在输入功率水平为-3 dbm的时候。该电路建立在厚度约为57密耳的双层FR-4基板上。我使用供应商提供的所有元件的电路模型,用微带线模拟焊盘(0201和二极管)。在模拟中,我能够在大约-3 dbm处获得大约70%的峰值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在负载上看到至少大约3V。然而,当我测量电路时,尽管电路匹配得很好(S11 <-10 dB),但我在-3 dbm的负载上只能获得大约1.3 V的电压。模拟在ADS中进行,谐波分析的阶数为8。由于这是一个直接的拓扑结构,我完全没有想到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 - 我以更低的频率(480 MHz)构建了原型,但我看到了类似的行为,因此我排除了这是由焊盘的寄生效应或电介质的意外损耗引起的。虽然它应该在供应商模型中被捕获,但是盖子超出其自谐振频率的事实是否可能是问题的原因?以下是测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