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倍压电路设计ADS仿真和实验测量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8-12-23):
我需要使用MACOMMA4E1317二极管设计一个5.8 GHz的倍压器,我之前用过这个型号的二极管,根据以往的经验,MACOM给我的SPICEM模型和实验数据比较一致。该电路的框图如下所示:

RF信号是由siggen产生的纯音。
匹配电路在测量时通过PNA确认,以确保回波损耗大于10dB。在模拟中,理论模型的电容和感应器用于PI网络,以获得良好的回波损耗。 基本上两个电容的选择是选择尽量大的电容,在仿真里面我用的是MURATAmodel,实际中也是买的同样的modelRload等于40k欧姆, 这个数值的选择是让电路在输入功率水平约为-3 dbm时有最大的峰值效率, 仿真实验得到的最大效率是~70%电路建立在厚度约为57mil的双层FR-4基板上。我使用供应商提供的所有元件的电路模型,用微带线MLIN模拟焊盘(0201和二极管)。在模拟中,我能够在大约-3 dbm处获得大约70%的峰值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在负载上看到至少大约3V。但是在我测量电路时,尽管电路匹配得很好(S11 <-10 dB),但我在-3 dbm的负载上只能获得大约1.3 V的电压。模拟在ADS中进行,谐波分析的阶数为8由于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拓扑结构,我没有想到其他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 - 我以更低的频率(480 MHz)构建了原型,但我看到了类似的行为,因此我排除了这是由焊盘或电介质的意外损耗引起的。另外一个想法是电容器超出了自谐振频率,但是这个应该在供应商模型中可以反应。以下是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