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编辑器中systemverilog verilog UVM 语法高亮怎么弄

楼主(2018-12-24):
不知道怎么弄语法高亮,照着网上的一些步骤弄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这不是验证问题

网友:
回复 1# lalala. 方法1:进入gvim的命令模式输入:set ft=systemverilog  (每次打开gvim都要输入,这个方法不太好)

方法2:进入.gvimrc文件(这个是一个隐藏文件) 把 set ft=systemverilog加进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vm的呢

网友(2019-03-22):
不好用,还是无法高亮

网友:
需要安装一个systemverilog语法高亮的插件,叫什么systemverilog.vim,放到.vim文件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