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Verilog中的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只能仿真不能综合.

楼主(2018-12-24):
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只能仿真不能综合。拜托了,谢谢
The logic for Y[7:0] does not match a standard flip-flop

代码:(跑马灯)
module paomadeng(CP,RST,S,I,Y);
    input CP,RST;
    input [1:0] S;
    input [7:0] I;
    output [7:0] Y;
    reg [7:0] Y;
    reg [15:0] COUNT;
    integer i;
    always @(negedge CP , posedge RST)
    if(RST)
        begin
            COUNT<=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end
    always @(negedge CP , posedge RST)
            if(S==2'b00)
                    if(RST)
                        begin
                        Y<=8'b00000000;
                        end
                    else
                    begin
                      case(COUNT[4:1])
                            0:Y<=8'b10000000;
                            1:Y<=8'b11000000;
                            2:Y<=8'b11100000;
                            3:Y<=8'b11110000;
                            4:Y<=8'b11111000;
                            5:Y<=8'b11111100;
                            6:Y<=8'b11111110;
                            7:Y<=8'b11111111;
                            8:Y<=8'b01111111;
                            9:Y<=8'b00111111;
                            10:Y<=8'b00011111;
                            11:Y<=8'b00001111;
                            12:Y<=8'b00000111;
                            13:Y<=8'b00000011;
                            14:Y<=8'b00000001;
                            15:Y<=8'b00000000;
                        endcase
                    end
            else if(S==2'b01)
                    begin
                        for(i=0;i<8;i=i+1)
                            Y<=I;
                    end
            else if(S==2'b10)
                    begin
                        for(i=0;i<8;i=i+1)
                            Y<=~Y;
                    end
            else if(S==2'b11)
                    begin
                        Y<={Y[6:0],Y[7]};
                    end
endmodule

网友:
不用for语句,采用逻辑展开的写法,就可以综合了。

楼主:
已解决,我把第二个always @(posedge CP , posedge RST)改成 always @(CP)就可以综合了。

网友: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没看懂这个for循环八次是为了什么,不过肯定综合不出来一个触发沿赋值八次的寄存器

网友:
应该尽量避免用For在可以综和的芯片设记中, 如果去掉了posedge RST 敏感条件, if(RST) 应该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出latch的话,时序会出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且行且珍惜

网友:
时序逻辑的话,for是不可以在里面综合出来的;组合逻辑的话,for可以被综合,同样task也可以

网友:
兄弟,FOR不是你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