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如何控制Video Timing

楼主(2018-12-24):
最近在看MIPI DSI的文档,对于mipi如何控制Video Timing这块一直没搞明白。Video数据先由DSI控制器打包,打包完通过DHPY 串行发出去。那这些包是怎么控制HSW, HBP, HACT 和HFP的呢?
对于peripheral来说,HSW/HBP/HACT/HFP这些定义都是以 pixel clock为单位的。
假设peripheral的参数定义是 480*854, frame rate = 60Hz
HSW:10,               VSW : 4
HBP  :60,              VBP :20
HFP   : 60,            VFP : 20
pixel clock为33.33MHz (period = 30ns), 所有 tHSW = 10*30 = 300ns.

是否意味着:MIPI发送了Hsync Start (HSS)的包,然后发BLLP, 最后发 Hsync End (HSE)包,那从HSS到HSE的时间就是tHSW的绝对时间 300ns呢?
如果是的话,那 RGB的绝对时间怎么算呢? 这个一旦图像分辨率定了,这个会随着MIPI的传输速率变化而变化。

楼主:
因为一行要传输有效的480个像素,所以共 480*3=1440 byte, 假设MIPI 2lane传输, 每条lane速率是1Gbps, 则byte clock就是125MHz, 8ns. 所以mipi端的耗时就是 (1440/2 ) * 8 = 5760 ns.  该值≠480 * 30ns = 14400ns。
所以 MIPI Timing 的type-1 应该是不对的。 RGB时间不对。

楼主:
type-2 和 type-3 的RGB 的绝对时间都是 5760ns. 区别在于 HSW/HBP/HFP的时间, 拿HSW为例,
type-2还是绝对时间 300ns,;但是如果HBP/HFP也都按绝对值算, 因为RGB时间少了,line time这个绝对值没法满足;

type-3就是等比例缩小的, 等于 14400/5760 = 300/x,  x= 120ns.     但是如果都等比例缩小,则HBP/HFP时间都小了, line time这个绝对值也没法满足了

那这两种算法哪种对呢?

楼主:
到底该怎么算呢????? 有大神懂的吗

网友:
很简单,只要保证RGB能发送出去就行了,blank的时间可以任意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DSI在点屏的时候,屏spec推荐的hbp/hfp 这些值,怎么体现在 MIPI端口的timing上呢?

网友:
点屏的H blank可以任意设置的,V blank不能太大,不然会显示异常。推荐值只是参考,不需要完全相同。毕竟涉及跨时钟域,H blank很难完全相同,除非2个时钟是同源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