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2倍高度的标准单元的使用

楼主(2018-12-24):
后端小白,在使用Innovus的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问题描述:
标准单元库中存在单倍高度和2倍高度的单元。DC综合过程中使用了这些2倍高度的单元。由于SROUTE中电源地轨线(M1)是单倍高度的,就造成了placement后,电源地轨线从2倍高度的单元中穿过,与单元内部使用的M1形成短路(如图)。
个人的解决思路:

方案一:在DC过程中设置dont use,不使用2倍高度单元。但是觉得这个方法太粗暴,在时序上会变差,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方案二:根据工艺文档,金属层是HHVH的模式,并指出可以用M2来布电源地轨线,就可以回避单元内的短路问题。不知道这个是否理解正确?尝试在sroute时进行了设置,但工具仍然是用M1来布的电源地。请问sroute的金属层是否是可以设置的?

求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up一下,求帮助~

网友:
2倍高的单元应该都是一些特殊的单元,比如level shift, always on cell,retention register,因为它们内部可能有两条电源线;也可以是multi-bit register。这些单元中有的可以和普通单元一样排放,比如multi-bit register,因为其内部已是对称的电源先;而有些单元则需要定义特定的site row来摆放它们,不能摆在普通的site row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师兄
1.level shift, always on cell,retention register这些cell需要单独创建site row吗?在一个core内可以创建不同的site row?
2.这些单元中有的可以和普通单元一样排放,比如multi-bit register,因为其内部已是对称的电源先.内部电源对称不懂诶,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