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时候,如何加一个类似编码的输入激励,高低电平顺序和脉宽可以由我指定

楼主(2018-12-24):
如题,在spectre里仿真时候,我想要加一个像数字电路一样的类似01101011010...这种输入激励激励的01顺序根据我的要求来,然后宽度我也可以设定
我用很多个vpwl互相叠加实现了,但是要设置的节点太多了,而且改起来很麻烦
求助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激励的产生问题,感谢!

网友:
编一个verilogA生成电源吧

网友:
编程实现,文本保存波形,再导入spectre或hspice。
hspice可部分满足 关键字 PAT

网友:
应该叫vector矢量文件吧,hspice支持,不知道spectre是否支持
RADIX 1111 1111
VNAME A B C D E F G H
IO IIII IIII
TUNIT ns
PERIOD 10
; start of vector data section
1000 1000
1100 1100
1010 1001

网友(2021-11-04):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