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请教tsmc里面几个电阻模型对应什么电阻

楼主(2018-12-24):
1.rnwod2.rnwsti_ull
3.rpod_ull
4.rpodrpo/rnodrop
想请教一下这些电阻对应版图里面什么类型的电阻?
_ull   drop   wod  这些后缀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rnwod 应该是nw电阻在od下,rnwsti就是在sti下了。

rpod/rnod应该是单纯的n/p od的电阻。至于ull什么的,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你拿的是哪种工艺的,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后缀是m或者mx的。

如果实在搞不清楚,就直接打开PDK拉个GDS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麻烦能具体说下od和sti具体怎么翻译吗   我有PDK但是就是没找到关于电阻的那部分  全是英文的。。。。。
   还有就是你刚说的m和mx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OD是oxide & diffusion,就是有缘区,也就是做器件的地方。sti就是shallow trench isolation,就是用来隔离有缘区的地方。

   版图上的MOS管,SD的哪个方块就是OD,其他没画OD的地方就是STI,把OD隔离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  谢谢啊

网友C(2024-07-03):
供其他人参考

网友D(2024-10-24):
引用 网友C:
供其他人参考

想问一下这里的MIN,MAX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这里的MIN,MAX是什么意思呢?

猜是温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其他人参考

PVT(5 process, 0C~1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