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严重卡顿

楼主(2018-12-24):
各位大神,求助:
现象是IC617usr21或者usr22(也就是721或者722),在操作版图过程中会严重卡顿,导致整个电脑类似死机的状态,鼠标键盘都没反应。有时候几分钟就好一点,有时候电脑直接卡死。系统用centos7.5和redhat 7.5都试过,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也都试过,现象差不多。感觉集成显卡卡顿时间短一点。用top命令查看资源占用情况,发现卡顿的时候是kworker/u8:3或者其它类似的kworker进程占用cpu导致计算机失去响应。有没有哪位见过这种情况?百度没找到解决方案。是中毒了?或者软件本身的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你听我的建议,
换CentOS 6.10

网友:
centos6.5 或者 redhat 6.5 从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EDA tool的東西,求穩最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新到centos 7.6,问题依旧。但是找不到原因,只能猜测是显卡驱动问题。折腾了好久,驱动也没装上。今天再试一下。禁用内核集成显示驱动,开机就黑屏,郁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尝试用ELrepo源安装了显卡驱动,目前看卡顿已经解决了。短时间使用一切正常。只是安装了显卡驱动之后开机界面没了,只有个进度条,但是不影响使用。安装NV官方驱动若干次,都失败了,失败之后还得恢复系统,不然就花屏或者黑屏了。我再看看长时间使用是不是有问题。谢谢帮忙。

网友B(2020-01-25):
Setting hostname for your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ting hostname for your system

谢谢,应该能基本确认是显卡驱动问题。只是驱动真的安不上。各种折腾,放弃了。

网友(2020-03-05):
try remove your display driver and re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