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读入spf文件报错

楼主(2018-12-24):
各位,新手学习工具,这是我在使用tetra_max读入spf文件后的错误提示,spf文件是我在DC中生成的,麻烦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PO gate, 看看pad 的控制信号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PO是primary  output输出,  是在scan模式时, 这个端口做别的用途了, 不能输出scan out

楼主(2019-01-24):
谢谢各位  问题找到了 是我的网表文件读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