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小知识,解决串联mos自动贴合孔消失

楼主(2018-12-24):
在XL状态时,点layout界面的option-->Layout XL-->Generation-->把Preserve teminal contacts点上之后,串联的mos自动贴合的时候就会保留CT了

网友:
为啥我的XL的options里面没有你说的选项呢
我之前用的都是option→Editor→Abut server,不知道和楼主分享的这个有何区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开的那个是在XL状态下,有公共端的mos可以自动贴合,但是这项打开之后如果两个mos是串联的贴合在一起之后CT孔就会没了只剩下OD,我分享的那个操作就是会保留CT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取消以后cont就不会消失了,我其实是问你说的那个我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51还是61?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勾上了,合并时依然没有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存上了么,我这里设置之后就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存了,试了很多次都不保留孔,你这里是不是还有其他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XL之后之设置了这一项,你的问题我的不晓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51 没有这功能是不是
我找的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51还真是没有,我用的61

网友(2023-11-03):
保留与否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5-02-28):
请问这个合不合并会有区别吗?为什么默认这么做,看起来也可以节省面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