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61使用XL,修改原理图参数后,无法显示对应的关系(已解决)

楼主(2018-12-24):
如题!      详细描述:比如我使用XL排版之后,因为面积缘故,需要合理修改晶体管尺寸,然后修改对应原理图参数。重新打开之后,修改过的晶体管在原理图上就不对应显示了。
      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可以“刷新”一下?
      谢谢!!!

网友:
试试xl窗口下的倒数第三个按钮 update binding

网友:
两个方法:
①将原理图修改保存后,删除Layout中的器件,点XL工具栏的Generate select from source
②点XL工具栏的Define device corresponding,从列表中选择原理图和Layout的器件后点bi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点击之后出现了一个info的窗口就对应了。谢谢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大大给出的解决方案。
方法1:我试过一次,点击后已经排列好的图形就又打乱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问题。
方法2:我也找到了,还没有试,大概看了一下此方法应该也可以解决。
感谢大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何我没找到那个按钮呢?版主说的那个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ing是这个按钮吗?   我在版图界面最下面,关于XL的那一排按钮,你把鼠标悬停到图标上面,就会显示每一个名字。
   我不会截图。。。尴尬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找到了,二楼说的那个update binding那个我没找见

楼主:
回复 网友D:

   emmm...我还是在XL那一排找到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的那个键对我不可见了呢,死活就是找不到呢

网友(2019-09-25):
61版本中,XL调出电路图后,无法调出版图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的那个键对我不可见了呢,死活就是找不到呢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