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ce PI measure PO

楼主(2018-12-24):
请教下 focePI  measure PO是每个cycle多会做,还是只是capture阶段才做?focePI是用探针并行赋值吗

网友:
force PI 和measure PO是capture阶段才做的,shift指的是在使能scan_en后在scan chain上串行移动数据;capture指的是在disable scan_en后在逻辑相关的input cells上进行force PI,output cells上measure PO,然后clk上产生pulse。force PI的值是在shift阶段移入input cells上的值,即已经移入DUT内部,不存在探针赋值的情况。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force PI ,measure PO只在caputre阶段完成, 看产生的pattern,定义default_WFT_ 每个cycle都定义了force PI 和measure PO的时间点,所以有点迷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的理解跟你有一点区别,forcePI是并行操作,shift 进pattern是通过SI 。简单说 focePI不是shift进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ce PI的确是并行的,capture的时候scan_en已经disable了,不是处于serial shift的状态,此时force PI的值是serial shift进去的,在下一个shift cycle之前,值还是停留在PI cells上的。

网友(2024-12-30):
你好!force pi的端口是连到scan chain上的吗?应当是不相连的吧,那为什么会说是shift进去的呢?shift不是只能移动scanchain上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