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序报告中的library setup time问题

楼主(2018-12-24):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之前都是做设计和验证的,现在开始做综合,没有经验
有个问题,如图所示,setup slack有违例,data required time中library setup time太大,
请问各位,如何减小?
听一些朋友说是fanout的问题
一筹莫展,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
path就有问题

网友:
综合阶段, 是不是时钟没有设ideal

网友:
把报告全贴出来看看

楼主(2022-03-25):
无意间看到四年前我的提问,那现在我自己就来回答一下吧。这是当年一个项目的时序路径检查。采用的是hier的综合策略。项目是数模混合的芯片,这是一个数字包模拟的项目。模拟这边提供相关模块的lib、db给数字部分,由数字部分进行综合、DFT等操作。
library setup time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cell的setup time。准确的说就是寄存器的setup time。因为时序分析的路径,主要包括四大类,reg-to-reg、input-to-output、reg-to-output、input-to-reg。所以cell的setup time就是寄存器的setup time,这个setup time由foundry的lib库提供,具体由lib里查找表获取。第二类就是IP里数据路径的时间。这里的IP可以是购买厂商的IP,也可以是hier综合策略下的子模块。
比如一楼图片里的library setup time就是模拟lib里的时序信息。因为采用的是hier的综合策略,那么上层和下层模块是分开进行综合的。
假设项目里有A、B两大模块,B模块是A模块的子模块,A模块是顶层模块,B模块在A中例化。进行综合时,首先对B单独综合。综合完成以后,产生B模块的lib和db文件,然后再对A模块进行综合时,对A模块进行综合时加入B模块的db文件。
假设设计里面存在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的起始点在A模块的C寄存器,路径中间会经过B模块的端口D,路径的终止点在B模块的E寄存器,这条路径的寄存器受时钟CLK驱动。对于这条路径的时序分析,由于A、B两模块是单独综合的,所以时序分析也是分开的。
(1)对B模块单独综合
在对B模块进行综合时,我们会使用set_input_delay命令对端口D进行设置。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ax S [get_ports D]
对B模块单独进行综合,时序分析的起始点就是D端口,终止点就是E寄存器。
进行时序分析后,假设端口D到E寄存器的数据路径延时为M,寄存器本身的library_setup_time为N,时钟的latch time为W,端口D的max external delay为S。
所以slack = WN(M+S)。

(2)对A模块单独进行综合
然后再对A模块进行综合,时序分析会报出C寄存器到B模块D端口的路径分析,时序分析的起始点是C寄存器,终止点就是B模块D端口。
假设C寄存器到B模块D端口的数据路径延时为X(其实这里的X就是B模块单独综合时的S值),时钟的latch time为W(CTS之前假设时钟都是理想时钟,没有skew、latency的影响)。报告中的library_setup_time又是什么呢。这里的library_setup_time的值就是B模块单独综合,进行时序分析的M+N。为什么library_setup_time的值等于M+N。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对于C寄存器到E寄存器这条完整的路径,如果不是因为采用hier分模块综合的话,这条完整的路径分析中,数据路径的延时应该等于X+M,latch time等于W。那么slack=W—N(X+M)。如果单独对A模块进行综合,进行时序分析时,如果不考虑B模块db里的时序信息,那么C寄存器到B模块D端口的slack=W—X,这样的情况下,时序分析的结果是错误的。

回到一楼图片的library_setup_time就是子模块里数据路径延时。但由于当时的项目是数字包模拟,模拟的同事暂时没有提供精确的lib,所以手动搞了一个假lib,里面的时序信息都是不准确的,所以一楼里的那个library_setup_time很夸张。
说得有点乱,不知道大家看懂没有

网友(2023-01-19):
引用 楼主:
无意间看到四年前我的提问,那现在我自己就来回答一下吧。这是当年一个项目的时序路径检查。采用的是hier的 ...

听懂了,谢谢楼主;
    我现在有个mem,library setup time也是比较大,路径是从一个寄存器到mem的端口,这种路径按照经验是需要设定false pat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意间看到四年前我的提问,那现在我自己就来回答一下吧。这是当年一个项目的时序路径检查。采用的是hier的 ...

感谢,学习了

网友A(2023-06-29):
引用 楼主:
无意间看到四年前我的提问,那现在我自己就来回答一下吧。这是当年一个项目的时序路径检查。采用的是hier的 ...

您好,向您请教。
我现在有一个情况,TOP包含多个模块,假设为A,B,C;
B模块单独进行综合的时候,没有constraint violation;
将整个TOP(包含A,B(此时为RTL,非综合后的netlist),C,)进行综合,就会报出B模块内部有大量violation;
观察report,可以看出,在TOP综合的结果中,该violation路径中相对于B单独综合的路径,增加了很多(INV,BUF)等;
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方法消除这些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向您请教。
我现在有一个情况,TOP包含多个模块,假设为A,B,C;
B模块单独进行综合的时候,没有c ...

只有在综合过程中compile选项选择时序优化优先,不要选择面积优化优先,violation不要太夸张就行,其他让后端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在综合过程中compile选项选择时序优化优先,不要选择面积优化优先,violation不要太夸张就行,其他让 ...

您好!

1. 我对于`不要选择面积优化优先`的理解为,在compile_ultra option中不加-area_high_effort_script ;目前脚本中是这么做的;

2. violation有点夸张,3ns的周期,slack为-1.7了;

有个想法是把模块B和C进行group,在进行ungroup(因为A模块的逻辑和MEM比较大,B和C处于前后级的位置);不知道这种方式有没有帮助;

网友(2023-11-07):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2023-12-26):
引用 楼主:
只有在综合过程中compile选项选择时序优化优先,不要选择面积优化优先,violation不要太夸张就行,其他让 ...

嗯嗯,感谢回复,目前的做法是单独综合某一模块,这个模块在后端放置的位置也比较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