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8-12-25):
各位大佬,1.40nm工艺下的crtmom和cfmom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微波电路(大于30G)用哪种电容比较合适?
2.电容的金属层该怎么选,同样的电容选择不同的层都可以实现,这种时候该怎么选?
3.电容貌似只支持到30G,高于这个频率电容还有参考意义吗?
4.电路中会用到很小的电容(几个fF),电容尺寸会很小,这个时候该怎么设计?

哪个大神能帮我解惑下。。。

网友:
没用过crtmom。
30GHz以上用cfmom是没问题的,前提是你的电容容值较小,远离自谐振频率,如果容值较大的话,PDK里的电容model就不准了,可以尝试自己用EM工具仿
几fF的电容尽量用稍大的电容串联来实现,减少工艺误差带来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试过用几个大的电容串联,仿真结果差别比较大,这个也是我疑惑怎么选择电容的地方。

另外你说的用em工具来仿真,是指导出电容的gds来仿真?这个速度好像特别慢啊,仿真出来的s2p文件再放进仿真里面代替库电容,对比结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串联电容有影响?你要Check一下,可能是你计算的问题哦工作在毫米波的大电容,尤其是需要精确容值的电容,都是需要EM提取的,现在有很多EM工具,不一定非要用HF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计算的,比如我要5fF的电容,我可能会先找一个相对尺寸大一些的20fF电容,然后4个串联,但是仿真会有差别。
请问大神,你用的什么工具,我用momentum也会很长时间,另外想学习下你提取电容的方法。

网友(2024-01-03):
请教一下,Crt是啥意思啊

网友(2025-03-30):
想知道怎么设置这些电容来实现对应的电容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