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AHB协议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2-25):
最近在学习AMBA AHB协议,遇到了一些问题自己不是很理解:1.在突发传输部分提到了一句话 All transfers within a burst must be aligned to the address boundary equal to the size of the transfer.For example , word transfers must be aligned to word address boundaries(that is A[1:0] = 00),halfword transfers must be aligned to halfword address boundaries(that is A[0] = 0).首先不是很理解地址边界对齐的作用,是为了保证每次传输的数据是一个正确的数据吗?
2.wrapping bursts 部分
For wrapping bursts, if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transfer is not aligned to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in the burst (size x beats) then the address of the transfers in the burst will wrap when the boundary is reached. For example, a four-beat wrapping burst of word (4-byte) accesses will wrap at 16-byte boundaries. Therefore, if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transfer is 0x34, then it consists of four transfers to addresses 0x34, 0x38, 0x3C and 0x30.

这里的16-byte地址边界是指,无论0x34, 0x38, 0x3C and 0x30中的哪个是开始的地址,最终回环突发传输的地址都包括这四个吗?
3.Every slave must have a predetermined maximum number of wait states that it will insert before it backs off the bus, in order to allow the calculation of the latency of accessing the bus.这里为什么要计算访问总线的延迟

网友(2020-04-11):
1,地址对齐就是如果传输的是word,4个byte,那么每次地址都是加4,如果传输的是一个halfword,那么每次地址就是加2,如果传输的是一个byte,那么每次地址就是加1;
2,WRAP类型得看是wrap几,如果以wrap8 word为例,那么地址默认以8个word进行切分,每次的访问都固定在这8个word里,如果地址是0-7,从4开始访问,那么顺序就是45670123,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