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2015运行pex后,生成calibreview时出错

楼主(2018-12-25):
centos7,安装calibre2015,新建的库画的版图,提取后仿参数时无法生成calibreview,报错信息如下
日志文件如下
只有之前创建的库能正常生成calibreview,这种情况有大佬遇到过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不就是要生成在已有的库里面吗(view name改一下不就好了嘛)?你还想让给你产生到一个新的库里吗?
你别说还真没尝试过让产生再一个新的库里呢,一会儿试试去

网友(2019-06-07):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要生成在已有的库里面吗(view name改一下不就好了嘛)?你还想让给你产生到一个新的库里吗?
你别 ...

请问要怎么解决的,没懂您的意思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