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网表仿真的一些探讨和疑问

楼主(2018-12-25):
小白最近在做DC综合的后仿真,遇到一些问题,实在是非常的费解;现在总结如下,欢迎大家的指正;
1. rtl中内部定义的触发器reg [3:0] temp;在综合后的网表中发现,变成了例化后的一个module,名字也有所变化,变成了temp_reg0_,temp_reg1_之类的;这样的话,如果前仿真的tb内部,用到了该信号的触发控制,那么请前仿真的tb还能直接用吗?工具可以识别吗?

2.如果综合时候用到了命令,ungroup -all -flatten,这样的话设计的Hier结构就会被打散,那么前仿真的tb还能用吗?前仿真用到了a.b.c.d这样的信号控制语法,工具还具备识别该信号的能力吗?

3.前仿真的tb和后仿真能不能直接拿来用?

4.ungroup -all -flatten,没有层次化结构,发现了bug,debug的过程会不会很麻烦?

5.ungrop -all -flatten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每个design在综合的时候都要打散?

谢谢大家,希望朋友们能够给予解答

网友:
1、2、3,如果想前后仿想用同一个平台的话,前仿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模块内部信号,尽量只从顶层加激励进去,不然毫无疑问地会有一堆问题。必须使用模块内部信号的话,尽量使用模块端口上的信号,那些不容易被改名;不行的话只能通过`ifdef等模式区别前后仿不同的信号名了。ungroup之后基本上只能`ifdef了。
4、当然非常麻烦
5、除非时序过不了,或者模块划分得实在太烂优化不了,需要深度优化,不然能不ungroup的尽量不要un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感谢您的解答;   下午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小的设计,用syonpsys工具试着研究了一下,也把自己的感悟分享出来,欢迎指正;
   综合用的dc,后仿真用的vcs;
   对于非展平的网表:
        1. 子模块内部的触发器类型,比如时序逻辑reg[7:0] temp;非展平之后,必然存在与之对应的wire[7:0] temp数据类型,并且命名完全相同,连接std cell的连线;
        2. 子模块内部定义的wire类型,全部被工具定义的std cell 线网取代,找不到相同线网的命名;
        3. 模块间的wire数据类型,由于综合保留Hierarchy结构,所以这些线网可以找到,并且完全相同;
        4. 关于后仿真,使用top.u1.u2.temp == 8'd8;类似的内部寄存器变量,不影响仿真,但是不能用子模块内部的wire变量作为事件的触发的条件;因为保留了Hier结构和变量名字,vcs可以正确找到;
    对于展平的网表:
        1. 子模块内部的触发器类型,比如时序逻辑reg[7:0] temp;展平之后,命名会以Hier的形式给出,并且是wire型变量,连接std cell;比如wire [7:0] top_u1_u2_temp(我的理解是,如果其它的子模块也写了reg [7:0] temp,工具不至于展平的时候命名相同);
        2. 子模块内部定义的wire类型,全部被工具定义的std cell 线网取代,找不到相同线网的命名;
        3. 模块间的wire数据类型,尽管展平的网表不具备Hier结构,但是模块间的wire连线,保留了原有的命名;但是不具备Hier属性;
        4. 关于后仿真,必须由Port或者第一级Hier的pin作为触发事件,添加正确激励;像使用top.u1.u2.temp == 8'd8之类的语法,工具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