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瞬态增强电路设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12-25):
最近一直在学习ldo内的瞬态增强电路,但是看了好多只是模糊的懂得一些肤浅的知识,就比如图中绿色框内结构我知道那好像是比较电流然后快速充放电,但具体每个管子是怎么工作的,并不是太懂,所以仿真就卡在这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弄。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
学习中...怀疑这种电路效果有多大,响应速度能提高几倍?
看不清电路,是否只在负载电流变化时起作用
蓝色方框中的电阻是否有必要
借助分析工具,看看自己手算和仿真是否一样
对DC无贡献,可以看看漏电功耗这些
对噪声、PSR,贡献较小
形成一个额外的环路,对环路进行分析
瞬态仿真真的有作用吗,过冲幅度和恢复时间有没有减小
这一块存在失配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大器的仿真基本没问题,在后面电路结构基本没改的情况下仿真dc增强那部分没工作,
蓝色框中电阻电容是密勒结构,至于这个电阻怎么起作用的我也不太清楚,还希望您给讲解一下(疑问一)
反馈环路基本稳定(在没改动的情况下)
瞬态仿真的建立时间比较长,在负载变化时,不会有大的过冲,但在重载下会有明显的电压下降
(疑问二)这个瞬态结构应该是检测调整管电流再去充放电,但具体实现原理我不会,和怎么改变参数是他更好。如果您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那更好了

网友:
借助分析工具,看看自己手算和仿真是否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仔细看电路,发现EA好复杂,EA是三级运放,怎么补偿超出我的常识。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次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零点有必要考虑吗

辅助电路是镜像负载电流的千分之一到EA输出级BIAS,在重载时增大了输出级BIAS电流,
仅能起到拓宽负载范围,根据负载电流调节静态电流的作用。应该不是瞬态增强电路吧??

楼主:
回复 5# nanke 我的理解是左边第一个框内是一级放大(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但是牺牲了增益),一级输出后面是缓冲级然后接的瞬态增强和调整管。主极点是输出(因为片外还要接uF级的电容),次级点是一级放大的输出,还要补偿一级放大里的镜像极点。
关于这个瞬态,我看到了类似的结构就是mora的那个具体是“
旦调整管的电流有大的变化,通过正反馈网络迅速改变调整管的栅极电压,使调整管能响应负载电流的瞬态变化”。但他是怎么正反馈的我还没看出来,然后就是我之问其他人,他们也是问我手算和仿真一致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瞬态部分,就更别提跟仿真一致不一致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学习方法有问题,您能分享您是怎么开始一个新的电路结构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 我推翻我前面的所有发言,好几处电路看错了。
信息太少,负载电流多大,EA电流多大不知道。居然是片外电容LDO,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样次极点零点之类的远大于带宽,只有一级放大级,这样看的话完全不需要补偿。

  辅助电路完全不知道干啥的。
  片外电容LDO没接触过,应该更关心bonding线电感电容esr等等吧。

不懂,只能虚心请教大家了。

网友:
Loop 是 2 stage吧?
有補償的必要

网友:
比较电流然后快速充放电,借助分析工具,看看自己手算

网友:
我觉得绿色框中是过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瞬态仿真真的有作用

网友:
绿色框是一个电流感应(Direct current feedback),感应输出负载电流的变化,然后对passelement的栅端进行充电改善overshoot

网友(2019-02-23):
我也在仿这个电路,能加下联系方式,请教几个问题吗?

网友:
输出级电压变化时,通过蓝色框中的电容正反馈到ea的out,从而控制大输出管的gate。而绿色框中的电流能镜像输出管的电流,从而加速输出管gate电压的速度。
我觉得这个电路,当输出电流变大时,输出管gate往下拉的电流是没有限制的;而要将输出级gate往上拉时,电流受限于电流镜,响应速度会慢些,但是绿色框的电流也能增大,能改善一些。

网友(2019-04-02):
第一级五管运放,第二级为四管伪差分运放,经过一级源随buffer到第三级输出级。一路电容是miller,一路是借助第一级底下两个N管与电容组成前馈。绿色为Isense驱动电流,对驱动管作一个限流。完毕。
by the way,第二级一个vgs错位了第一级的N管,从而gain boost了第一级的本征增益。且第二级缓冲了电源经过pass管和源随回来的noise,使得第一级的offset小,从而提高psr

网友(2020-02-29):
增大经过buff的瞬态电流,减小了buff的输出阻抗,拉远了极点

网友:
绿框部分,是对LDO的big pmos gate电压进行保护,防止进入深线性区,进了之后,恢复的时间就变慢了。可以仿真看下,去掉这个sense电路,big pmos 的gate电压会被拉到0V(有较大的负载电流情况下)。

网友(2023-06-27):
请问改电路结构出自哪篇文章,想学习一下?

网友:
绿色框内的作用应该是检测功率管电流,调整缓冲器偏置,故该结构不是瞬态增强,而是自适应偏置更合适些,请指教,谢谢。

网友(2024-05-06):
hello,方便分享一下这个paper吗?感谢

网友(2025-05-10):
你好,这个结构出自那篇paper,方便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