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测试方法

楼主(2018-12-25):
求教各位大神,测试LDO的PSR时候,使用交流仿真,电源部分给1V,然后直接用result-plot-gain测输出到电源的增益再变化成倒数可以吗?为啥我测了的PSR到高频还会上升

楼主:
我不确定测出VOUT的幅频特性曲线后,是否要倒数一下?

网友(2022-03-30):
低频的psr是前级运放的增益;
中频的psr是输出端的前馈分压;
高频的psr是由于输出电容的低阻效应;
所以ldo的psr曲线呈现低高低变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