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尔文连接

楼主(2018-12-25):
请问开尔文连接的版图是什么样的,和普通连接相比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就像水源分出两条小河和一条大河的区别。两条小河:他们之间互相不影响,不管你在污染其中一条小河哪里位置,都不会对另外一条小河有影响。一条大河:一旦任何一个位置有污染,下游就要被波及。

网友:
只听说过开尔文法测电阻,其实就是四端法测电阻。
不知道开尔文法连接是啥

网友:
直接连接到vcc,gnd等。一般为了得到比较干净的电源地,避免其他模块的干扰。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对某一个电路结点进行开尔文连接。举例:对一个output对多个input的情况,需要layout在output端增加different path到各个input。有点类似与power、gnd中的star conn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2021-10-28):
kelvin连接的实质是通过多路导线消除相互干扰,通过减小引线电阻减小误差。
例如从ldo引出的AVDD和DVDD,通过不同的引线消除了DVDD对AVDD的影响,通过在相同点引出电压,避免了ldo输出大电流带来的ΔV误差;而从地线引出的AGND和PGND如果在同一点可以减小误差,而在不同区域,由于粗的地线带来的小阻抗,不同点引出也没有多大影响;其他如sense线的引出也是同理。
见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P520 14.3.2和P194 fig 5.1.6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pdf

网友(点评):
全是英文,白下了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B:
kelvin连接的实质是通过多路导线消除相互干扰,通过减小引线电阻减小误差。
例如从ldo引出的AVDD和DVDD,通 ...

学习下

网友C(2023-06-01):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一下开尔文接法和星形接法是同一概念吗?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B:
kelvin连接的实质是通过多路导线消除相互干扰,通过减小引线电阻减小误差。
例如从ldo引出的AVDD和DVDD,通 ...

中文版

eetop.cn_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Alan Hastings 第2版).part1.rar

中文版

eetop.cn_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Alan Hastings 第2版).part2.rar

中文版

eetop.cn_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Alan Hastings 第2版).part3.rar

中文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开尔文接法和星形接法是同一概念吗?

星形接法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星形接法又是什么

可以理解为从PAD单独引出多根分支,比如说,有两个VDD,一个数字VDD和一个模拟VDD,可以从PAD拉两根VDD,分别给它们供电。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开尔文接法和星形接法是同一概念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