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7下打开 dc_shell -gui显示缺少libtiff.so.3 按照网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

楼主(2018-12-26):
Centos7下打开 dc_shell -gui显示缺少libtiff.so.3

显示如下
[root@galen ~]# fm_shell -gui
/opt/synopsys/fm-J-2014.09-SP3/amd64/fm/bin/fm_shell_exe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tiff.so.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查到的方法是:
cd /usr/lib
sudo cp libtiff.so.4 libtiff.so.3

但是错误依旧出现  求帮忙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A(2019-12-31):
应该解决了吧,我今天才遇到,给后来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可能是32位或者64位没搞对。
要切换到64位的lib下,
cd /usr/lib64

后面的操作和博主差不多
也可以使用ln -s libtiff.so.5 libtiff.so.3
意思就是创建so.3指向你电脑中安装的so.5版本或者其他版本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A:
应该解决了吧,我今天才遇到,给后来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可能是32位或者64位没搞对。
要切换到64位的lib下 ...

这位叫wanhua的大兄弟解决方法有用,谢了,本来我知道是32位64位库的问题,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这次行了,给各位未成功的小伙伴安利一下吧

网友(2021-01-30):
谢谢二楼老哥,非常感谢

网友(2023-12-25):
  多谢老哥们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A:
应该解决了吧,我今天才遇到,给后来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可能是32位或者64位没搞对。
要切换到64位的lib下 ...

非常感谢,就是这样。64位的要在/usr/lib64中拷贝才行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A:
应该解决了吧,我今天才遇到,给后来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可能是32位或者64位没搞对。
要切换到64位的lib下 ...

方法有效,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