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级全差分共模稳定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12-26):
最近我在做一个两级全差分运放的时候,闭环情况下用iprobe验证共模稳定性发现相位是从0开始的,但是用瞬时极性法检查CMFB环路确实又是负反馈,而且给共模阶跃电路也没有振荡;想问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的电路图以及仿真结果,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testbench

testbench

2stage-foldedcascode-gainboosting-opamp

2stage-foldedcascode-gainboosting-opamp

PM

PM

comm-step-tran

comm-step-tran

楼主:
网上有人说这是两级运放闭环时的正反馈导致的,大家平时做两级全差分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ed-circuit/choosing-the-proper-node-for-common-mode-feedback-in-the-2stage-opamp/

网友:
你的miller补偿是怎么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效负载电容3pF,取Cc=0.9pF,Rz=1KΩ,零点移到左半平面,闭环的差模相位裕度=66°

网友B(2020-05-02):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求解答!

网友(2021-08-06):
楼主有点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加你好友 看到看一定麻烦同意一下。对于你这个运放结构很感兴趣

网友:
零点位于位置低了,得改电阻,把他和第二个极点抵消一下

网友(2022-12-26):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求解答!

你的解决了嘛

网友:
从零开始是对的,要保证这个环路的奈奎斯特曲线包围(-1,0)一圈,从而R=1,因为这个环路本身存在一个极点,所以Z=R-P=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解决了嘛

应该是内部其他环路没有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