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uvm验证如何检查模块内部寄存器的值是否正确

楼主(2018-12-26):
详细的说就是,我这里需要验证一个模块,这个模块内部的寄存器会随着时间和一些事件自动发生跳转,我该如何验证这些寄存器的值是否正确的变化,是通过比较读寄存器值产生的monitor监测到的数据与参考模型给出一个应该读到的寄存器值来验证正确,还是使用其他办法??

网友A(2019-03-21):
你好,请问楼主是后来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B:
就怕你这个寄存器值变化的太快,通过前门读的时候已经变拉。所以可以用后门实时检测这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C:
怎么比较都行。
连一根线放到interface上。然后放到monitor监控就行。
如果你非要用uvm的reg模块。需要对uvm_reg的期望值先进行管理。先predict,然后mirror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cycle级的,就需要用后门操作。

网友D:
感觉与参考模型比对是正解,不过参考模型的正确性需要人为进行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楼主是后来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

后来是通过前门访问或者后门访问在测试用例里访问寄存器的值进行判断得到的,之前的遇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对定向测试用例和随机测试的理解有些问题,不过现在这样做之后,我也不清楚对不对,就是能保证他能够按照设计的要求实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你这个寄存器值变化的太快,通过前门读的时候已经变拉。所以可以用后门实时检测这个寄存器的值。 ...

嗯嗯,有几个变得太快,就用到后门访问了,谢谢~~

楼主:
这个是怎么用啊,能简单讲一下么,就最普通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与参考模型比对是正解,不过参考模型的正确性需要人为进行确认。

那样做感觉参考模型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后来觉得参考模型做那么复杂没必要,而且设计的文档也不够,有些内容就参考模型就没设计,直接测试用例中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比较都行。
连一根线放到interface上。然后放到monitor监控就行。
如果你非要用uvm的reg模块。需要对uv ...

我用了reg模块,这里是怎么检查寄存器的值是否正确呢?我最后的做法是写的定向测试用例,专门检查某些重要状态跳转是否正确,不是自动比对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做感觉参考模型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后来觉得参考模型做那么复杂没必要,而且设计的文档也不够,有 ...

嗯嗯,了解你的意思。确实实际问题得实际分析嘛。我是觉得使用UVM就是要从复用性上提高,有一个考虑完善的参考模型,一开始麻烦,将来迭代的时候可能就方便了。
当然基于你的说法我觉得可以仔细划分下功能,一些加入参考模型,一些使用assertion验证,或者dump 数据使用脚本比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用啊,能简单讲一下么,就最普通的应用场合~

看一下这个文档,简单的用法容易上手。

网友(2019-04-20):
需要用到后门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这个文档,简单的用法容易上手。

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