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验证和fpga原型验证哪种用得比较多

楼主(2018-12-26):
这两种各有什么优点,一般在公司里面用哪一种比较多

网友:
准备面试么?

网友:
这两个相差很大啊,前者IC公司基本都有,并且人员众多;后者IC公司也许有个小team去做,不大的公司三五个人去做就够了。FPGA原型验证很多除了自己搭起来跑跑环境外,还给如软件/driver那班子人使用,因为他们不在意信号级细节,更在乎运行速度。

网友(2019-02-11):
学习学习,总是有可能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软模拟验证和原型系统验证,即Simulate和FPGA

simulate关注在协议层,信号层,进行功能仿真灵活,debug简单,仿真手段多样;缺点是速度满,属于功能仿真;

FPGA仿真速度快,一般能达到几十兆到上百兆不等,主要用于系统验证,调试软件驱动等;simulate一般只有十几k;
缺点是debug困难,迭代回归周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