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找一款EDA工具

楼主(2018-12-26):
想找一款EDA工具,可以输入逻辑关系式,自动生成CMOS电路图的,比如 输入 Y=AB+C 得到一个晶体管级的电路图的软件。

网友:
同学,CMOS里的叫MOS管,不叫晶体管……
即使同样的逻辑,也有不同的实现方法,最简单的比如Y=A&B既可以搭成A&B也可以搭成~(~A|~B),用管子来实现会有好多种方法。复杂逻辑实现方法就更多了。
所以你说的软件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