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dac三次谐波讨论

楼主(2018-12-26):
做了一个sigma delta dac,sdm出来的数据进行dft分析,三次等奇次谐波较高,是什么导致的呢?插值滤波器和sdm调制器都是数字综合出来的电路,debug的话要从哪里入手呢?不像模拟电路的debug,全是数字电路无从下手。求助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matlab 跑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过的,simulink建模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咋跑的? bit match 吗? RTL 有跑过SND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nulink仿真出来的结果是11bit verilog综合成电路之后跑出来只有7bit rtl没有跑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mulink 咋跑的? 有设bit width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设置 输入就直接是一个sine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瞎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mulink仿真是要设置输入输出位宽和内部数据的位宽么?我的思路是用sine信号跑通模型得到各种系数再转换成数字域的,定义数字位宽,只要保证不溢出就可以了。还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有没有sigmacdelta dac的一些资料推荐一下呢?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问问你们做数字的人怎么把matlab 模型和RTL 对应。 可以先把RTL 跑一个正弦波看看TH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多谢多谢

网友C(2023-09-0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三次谐波要怎么减小呢?请求赐教

网友(2025-03-09):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三次谐波要怎么减小呢?请求赐教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三次谐波要怎么减小呢?请求赐教

lg.php?bannerid=199&campaignid=33&zoneid=118&loc=https%3A%2F%2Fbbs.eetop.cn%2Fthread-957176-1-1.html&referer=https%3A%2F%2Fblog.eetop.jpg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