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标准单元库中index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12-26):
小白近日对标准单元库进行了一些查阅,发现一些自己不理解的地方,请求大家给与解答。    1. 关于power的索引号;
        比如 fall_power(pwr_tin_8){
            index_1(.../);
            index_2(.../);
        }
     有的显示一个索引号,有的显示两个索引号,但是最多就是两个索引号;
    2.关于timing的索引号;
        比如cell_rise(tmg_ntin_oload_8X8){
            index_1(.../);
            index_2(.../);

        }
     基本都是两个索引号;

基本都是这两类,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索引号指的是什么?这些数值的来源是哪里?具体代表是std cell中哪个地方的参数?

附加还有一个疑问,就是std cell中,含有多种实现同一逻辑的门单元;它们命名的地方有些疑问,比如:AND2_X1M_A12TS_C35(Y,A,B)
和AND2_X2M_A12TS_C35(Y,A,B)以及AND2_X3B_A12TS_C35(Y,A,B),其中AND2可以知道,是指的与门,那后面的X1M,X2M, X3B,A12TS,还有C35分别是什么含义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index_1和index_2分别是input transition time与output load capacitance。
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都翻转就需要index_1和index_2索引;输入信号翻转,输出信号不变,只需要index_1索引。索引的值一般在foundry提供单元库后就确定了,自己characterization的时候也可以修改。
X1M, X2M, X3B中的数字代表单元的驱动能力,数字越大,驱动能力越强。
A12TS说明单元的高度是12条track,有的单元高度是9 track, 7 track。同一套单元库中单元高度一致。
C35应该代表单元的layout中晶体管的沟道长度是35n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感谢您的回答,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dc综合出来的网表,无论是展平的还是非展平的,并且没有用到ip;可以拿综合出来的网表直接用FPGA进行烧写吗?因为我看网表也是符合verilog规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能,DC综合的网表和具体的工艺结合,FPGA识别不了网表里的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网表,内部的std cell FPGA肯定是不能直接识别,但是lib的仿真模型,里面有逻辑信息,如果放在一起就不确定能不能综合了,而且仿真模型主要是用来后仿真用的,里面还有一些时序的描述;

网友(2020-11-20):
请问X1B与X1M的驱动能力有什么不同 B和M分别代表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