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并行数据采样问题

楼主(2018-12-26):
fpga接收高速adc的并行数据的时候,对时钟和数据做什么处理保证刚好在数据窗的中间采样数据

如题,论文中有一个“动态相位调整”技术,但是都是对数据进行相位调整的,那就是并行的多路lvds数据都要调整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对时钟进行延迟操作?

网友:
可以调整时钟的ph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调整时钟phase就是通过调整selectedIO的延迟参数实现的吗?如果高速ad的数据是到专用芯片呢?在asic芯片中对时钟怎么操作?

网友:
时钟phase调整可以在MMCM或PLL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