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时序报告中source insertion问题

楼主(2018-12-26):
设计中时钟起点就是一个pin,为什么还会有insertion呢?在pt看这部分就没有,导致时序存在问题,恳请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你这是block level 的boundary timing吗?报告看不太清楚。如果是boudary的部分,这个source insertion delay是你在ccopt时自己update io latency的,而这个动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值是你tree latency的平均值。

网友:
pt可以把latency file读到sdc中,回填一下latency PT就没问题了,latency file在你的.enc.dat/mmmc/view/下面,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就不明白既然是io latency,为什么数据路径和时钟路径都是经过同一个io,数据路径没有延时呢?

网友:
有个选项 uodate io latency false了就不会有这个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