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617/IC616下SMIC工艺库问题

楼主(2018-12-26):
本人在Ubuntu 17.10下安装的IC616、IC617,调用SMIC工艺库内MOS器件并编辑属性(CDF Parameter)时存在问题,具体请见附图:1. MOS管的multiplier参数是灰色不可编辑
2. Total Width不等于Finger Width乘以Finger number。 以前在IC5141下,只要改了finger number或finger width时,totalwidth自动更新。但是在我的IC616 和IC617中不会。

这个SMIC工艺库是从代理那边拿来的,安装时候也没见报错,咨询他们回复却是没有问题,而且别人也在IC616下面正常使用不见以上问题。所以百思不得其解,还恭请大侠们出手相助。

楼主:
望请各位兄台高手多多相助

网友:
问smic的人不是更靠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兄台,这个PDK是走代理那边拿的,关键是他们那边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有下文了。。。。

楼主:
我发现很有可能是安装smic库是出问题了,但是报了两个错没有细究:
sh: 1: Pdk/PDK/SMIC_180_LGMSRF_201805/PDK/SPDK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mrf/smic18mmrf.cxt: not found
sh: 1: Pdk/PDK/SMIC_180_LGMSRF_201805/PDK/SPDK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mrf/smic18mmrf64bit.cxt: not found

现在发现这两个error直接导致安装库不成功,所以libInit.il一直调用不成功。
后来,我尝试了通过OA转换命令,将旧的库转出OA格式,就没有这个问题。
真想不通,在smic18mmrf文件夹下明明有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会出错呢?

楼主:
搞了半天,原来是与PDK存放的路径有关!!!!!!!!!
以往在CentOS下,我都喜欢把PDK等文件存放在挂在的硬盘里,以实现文件与系统数据的分离。
但是这个在Ubuntu下有问题,这样在调用smic库时一直会报错,libint.il会加载不成功。
后来,我将PDK考到home底下就没有问题了!!
该死的Ubuntu,害得我好苦啊!!

网友(2021-08-11):
求OA格式工艺库

网友(2022-10-09):
我用smic18仿真的时候,提示我 Model `n33e2r': parameter `xl':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xl_n33e2r'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0+dxl_n33e2r'
好几条,包括tox,chdo,vsat等等,都是unknown parameter。请问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嘛,是否是安装的时候出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