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初学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2-27):
想用ICC来做一下后端的,但是每次建库都会遇到下面的错误,不管是例程还是自己前面综合的设计都是,求大佬指教: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1 *****
Compiling source file /home/tusq/ICC_lab/IC_Compiler_2010.12-SP2/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

*****  Pass 1 Complete *****
Elapsed =    0:00:00, CPU =    0:00:00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2 *****
Compiling source file /IC_learning/ICC_lab/IC_Compiler_2010.12-SP2/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
Error:   /home/IC_learning/ICC_lab/IC_Compiler_2010.12-SP2/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12:  module ad01d0 is not defined.
(VER-500)
Error: Module 'ad01d0' is not defined.  (MWNL-297)
Error:   /home/IC_learning/ICC_lab/IC_Compiler_2010.12-SP2/lab1_data_setup/design_data/RISC_CHIP.v:12: ERROR: near line 12: Port connection failed.
(VER-500)

网友:
。。。,上面Error不是写的很清楚吗?module ad01d0没有定义,那个.v 12行的port连接也有问题啊

网友:
set link/target_library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mw_lib的时候reference_lib没有选对,最开始的lib有问题

网友(2019-02-19):
zong shi mei qian